Siemens软件
关于wincc标准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4-02-23):
小弟在创建自己的标准功能时候,出现了系列现象,请大家给予指点迷津: 以前创建好的动作,现在想修改,但是只要你一改立刻弹出一个对话框:说是gsccs.exe出现了错误,然后就将全局脚本关闭了。(我在注释里有中文,而且从nt系统移植到2000以后就成了乱骂)

网友A(2004-01-14):
wincc不能正常使用,很正常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低版本的WinCC如5.0是不支持2000的。WinCC5.0+SP2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C(2004-02-23):
wcc客户机与wcc服务器如何进行通讯呢,用通讯线把两台电脑连接起来算不算是在同一网络上呢,需要编程实现还是什么呢,我现在蒙蒙的,快救命呀 现在我把一台设成客户机一台为服务器,两台用通讯直接连接,但是服务器运行时客户机上没有看到服务器运行的变量,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2-26):
我知道了,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D:
4年前的问题 ??真古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