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4-02-23):
大家好,我是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前天,我发现了人家的一个产品,是用pc104做的,它的系统启动后彩色液晶屏首先显示的是像dos一样的界面,启动完毕后,就直接运行他们的应用程序了(应用程序的界面就象是用vb或者vc编的界面一样)。我想,这个产品里面应该也是装的什么系统吧?

网友A:
能留下联系方式吗?也可联系我们010-62362927 孙先生

网友B:
我猜適用DOS, 然後寫了一個批次檔(Batch File), 你可以按F5或是F8略過批次檔, 說不定就可以看到Shell畫面了.

网友A:
应该是有操作系统吧,至于什么操作系统就不好说了,现在像linux,dos,甚至我们现在做的uc/os-II都可以做到的启动操作系统后直接加载应用程序的。

网友C:
我同意:JackyXie的说法,因为我也出见过像楼主说的情况,而用他们的硬件就是我们提供的,编程是他们自己编的~~有空大家一起沟通一下:QQ44393586,请注明:工控

网友D:
如果是WinCE的话,启动时有一个自启动文件用于启动应用程序

网友B:
Windows CE啟動畫面不是這樣的, 我猜是DOS.

网友E: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dos 只要水平高,dos画面一样好。 二种是wince系统,ce系统的启动也是需要dos的,但是起来后dos就被咔嚓了。

网友F:
用Linux来实现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