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一个5A电流转换成>5V电压

楼主(2004-02-23):
各位大师: 我需要将一个5A电流转换成大于5V的直流电压,请问该如何实现 e-mail:millen_zch@sina.com

网友A:
一般用一个很小阻值的取样电阻后接放大电路实现

网友B:
你的5A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啊!如果是交流的,还可以,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直流,那么肯定是有电压的啊!

楼主:
是交流,施工现场没有电源,但可以采到电流。我想将电流转换成电压来提供我的设备的工作电源。

网友C:
试试加一个互感器!用钳型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