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04-02-23):
我用rsview开发自动控制系统,还用vb调用rsview的对象模型作为数据采集,但是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跳出vc++runtime error的错误提示,然后系统退了出来,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的是windows2000 server family+sp4,vb6,sqlserver2000,rsview6.40.03 请帮帮忙!!

网友A(2003-12-25):
我用VB写过同样的东西并通过串口发到远程CLIENT,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是怎么实现的,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下。 mail:flying_bird1@sina.com

网友B:
通讯中断,找不到通讯链路好像都这样,原来用CONTROLNET网络,只要NET网接头打到一块,既出现仁兄所说情况.检查通讯在RSVIEW中是否丢失或这你的网络通讯程序有问题.如果老兄在程序中用到DDE链接,请赶紧改为OPC,因RSVIEW的DDE不如OPC健壮. 在说即是该掉,也会出现该问题,因我也碰到不止一次.

楼主:
因为我的系统设备比较多,所以我在vb6中使用对象模型时定义了标签集合(device tags),然后应用tags的valuechange事件触发。我怀疑是不是roi32本身有冲突。 win974@21cn.com

网友C(2004-02-23):
建议该成OPC方式,从RSLinx直接读取

网友D(2004-11-07):
楼上的,请问具体如何读写?

网友E(2005-01-17):
如数据量庞大,用VBA进行数据采集是比较容易死机,如有可能可用rssql。。。

网友F(2005-03-30):
为何,RSVIEW在不正常退出后,或是用结束任务关掉的话就必须重启机器或注销用户才能打开,否则就打不开。并且有时软件关机,重启,注销都没办法执行。这是为什么?有办法解决吗?是RSVIEW软件问题吗?我用的是WIN2000

网友C:
我用RSVIEW32的OPC方式来实现通讯,但是反应速度很慢,延迟有3,4秒,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软件是RSVIEW32 V6.30 AB PLC-5/40 通讯方式采用DH+网转换成以太网后再用RSLINX软件通过OPC方式来实现,软件TAG大概有2000多个。 希望结识这方面的朋友。QQ 67366258

网友G(2005-07-06):
请问如何在WINCC6.0和SQL SERVER 2000环境下建立一个事件记录和报警记录的数据库并能够随时查。QQ:75093712 E-MAIL SJY102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