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 client develop kit

楼主(2004-02-23):
最新版 wintech opc demo ,谁要就call 我!

网友A(2003-03-25):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kliu@iipc.zju.edu.cn 谢谢你!

网友B(2003-05-30):
give me ,pls taolanyang@sohu.com

网友C:
我连接不上,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lisx1@163.com

网友D:
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网友D:
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ygpnh@163.com

网友B:
我也需要 plcpc@yahoo.com.cn

网友E:
nhmj@sina.com thank you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份,总连不上。five008@163.com

网友G:
deng_lp你好: 可以给我您的联系方式吗? yizai@163.net

网友B:
deng_lp你好: 我也想要一份 rockwell@sina.com

网友H(2003-07-09):
我也想要一份 ,非常感谢!   wcm6688@seed.net.tw

网友I:
我想要一份,非常感谢!   simonzero@163.com

网友B:
请教!!一个小问题,对我来说急需了解。不同的软件开发者开发的OPC2.0分布式程序之间能否通讯?要实现数据通讯,需具备哪些具体要求。

楼主:
现在OPC Server 一般都支持两种,DA1.0a,DA2.0 所有,不管您使用的OPC client 是1.0,还是2.0都能进行数据通讯. 具体要求是.必须有OPC 的一些公共程序的安装和注册.

楼主:
分布式程序请参见DCOM配置.

网友B:
公共程序的安装和注册,一般程序开发者都必须带这部分呢?还是不一定有.若要有,应是哪些呢?

楼主:
These files are downloaded from www.opcfoundation.org 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hda_ps.dll opcproxy.dll aprxdist.exe opcenum.exe They are interface proxy files for OPC. You must install the proxies on both client and server machines.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你!另外我还有不清楚之处,如果在server 与client machines安装了以上的proxies后,能保证之间数据的交换吗?因为有时server 与client不是一家开发的,中间会不会存在细微的差别?

楼主:
不会有问题.因为opc 是公用标准,除非您使用了一些特殊类型的数据.如server 中使用数组.client 没作这一块.就不能进行通讯.

网友J:
deng_lp你好:    可以给我您的联系方式吗?    fjcainiao@sohu.com

网友K:
deng_lp你好: 我连接不上ftp,请给我发一份,谢了! fox6811@sohu.com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份,总连不上。five008@163.NET.上次地址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各位大哥,俺的电脑受限制,不能上ftp,那位有空帮忙给咱一份,谢谢了 lanyun_hz@163.com

网友L:
求助:本人因为没有现成的OPC SERVER 所以只有自己动手。开发时出现的问题:OPC server 读取硬件设备的数据传送给工控软件时没问题,可是如何实现将工控软件的输出数据写到硬件的过程,很急,谢谢回复。本人写的是OPC对AD/DA卡的通讯接口。

网友L:
由于无法登陆请求deng_lp发一份opc server client develop kit给我。谢谢。 yj_zhao@sjtu.edu.cn

网友M:
由于无法登陆.请求deng_lp发一份opc server client develop kit给我。谢谢。 longmyj@163.com

网友N:
不能上ftp,能否给俺一份,迫切需要。谢谢了! wancf@263.net

网友O(2003-09-03):
麻烦给我发一份,论文急需,hfnjust4863@sina.com,多谢1

网友P:
谢谢可以给我一份吗? xufengming@vip.sina.com 或 568b@sina.com

网友B:
能给俺一份吗? peter_wolf@163.net

网友B(2003-10-05):
能给俺一份吗?   7932961@163.net 多谢

网友B:
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muzifen@tom.com

楼主(2003-12-17):
www.win-tech.com有最新版下载.

网友Q(2004-02-22):
好哥哥给我一份

网友R:
可以给我一份,我好想得到哦

网友Q:
deng_lp老兄谢呢!我也发了个东东给你!我可是好不容易弄到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