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有难,请赐教。

楼主(2004-02-23):
有哪位仁兄研究变频器的谐波抑制理论,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有效地抑制谐波? 还有,在恒转矩控制下低速输出时如何能在不要降低调制深度下降低输出电压。 如有可赐教处,愿与君共商大计。

网友A:
目前控制谐波的有效办法是加装进线电抗器,或者滤波器. 至于后面这个问题好象不台好解决,公式上速度和电流和电压的关系也没有这样的依据.

网友B:
你的谐波是指谐波电压还是谐波电流 ,是变频器什末地方的 第二个问题你最好用矢量电流控制 保证你有转矩, 我们的电梯控制系统就用了这样的技术

楼主:
非常感谢赐教。 对于谐波抑制理论,据我了解,除了加装进线电抗器或滤波器外,在控制pwm脉冲信号时,可以在开关角上采用特定谐波消除技术。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对于矢量电流控制,在转矩上是效果明显的。但我不知道在矢量变换上是否在硬件上好实现,还有其调制和编程时是否容易?这方面请赐教。 但就pwm来说,有没有在恒转矩控制下低速输出时如何能在不要降低调制深度下降低输出电压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B:
矢量变换 用单片机就可实现 电流控制用模nian线路可实现 电梯是恒转矩控制 ,我们用的很好

网友C: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A:
给:工兵 对不起,本人能力有限,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在下也愿听听其他高人的意见,还请工控朋友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