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压等级的合理选定

楼主(2004-02-23):
我们通常所称的高压变频器,国外通常称为中压变频器(Medium Voltage Drive),其实所说的是同一回事,这里有个习惯的问题。 其对应的负载动电机的电压等级一般为2.3kV-13.8kV,我国以6kV,10kV为主,还有少量的3kV等级。西方认为这个电压范围相对输电电网的高压而言,为“中压”,故习惯成为中压电机和中压变频器。国内则习惯将对应的电机称为高压电机,所以相应的变频器也通常称为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电压等级的选择很有讲究,对我国而言,6kV,3kV和10kV甚至690V的电机在市场上都可以得到,由于变频器输出电压等级和成本的限制,便产生了直接高压输出,高-低-高方案,电机星形改三角形方案,高压电机改成低压电机等等,从而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本帮主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加入讨论。

楼主(2002-12-05):
在欧洲 400kW, with 380V 700-900kW , with 690V Above 1000kw, with 3300V.

网友A:
我正在探讨我厂6000V电机的加变频器的可行性,以上的几种方案能给一个详细的说明吗?E-MAIL:HYL6106@163.COM

网友B:
楼上: 选高压变频器一定要选欧洲及美国生产的,千万不能用小日本的,因为小日本生产小的东西还偷工减料,更不用说生产高压变频器啦,我们变频器行业对日产的高压变频器评价不好!!!!

楼主:
正确!鬼子的东西坑人!

网友C(2003-01-04):
有道理,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很多问题要讨论的

网友D:
手上有个项目,要用6000V的高压变频器。不知道哪个品牌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C:
007:你的问题太笼统,你要提出10-30条要求或背景条件如电流/功率、环境等等。。。。

网友E(2004-02-23):
我这里有个洁净煤改造工程项目,需用到10KV高压变频器,不知如何选型,选哪个厂家的好。 这里工艺提的条件为:两台500KW的合格介质循环泵(一用一备),电压为10KV,要求变频调速,这里的电网为10KV等级。请提供意见。

楼主:
上次我与一位搞传动研究的教授讨论变频器电压的问题,他认为国内变频器的电压等级比较尴尬,如果将变频器的电压降低到3,000V/1,200V,那么凭目前的电力电子技术水平可以使用单个器件实现逆变,效率、可靠性和性价比都会大幅度的升高。如果将原有的6,000V/10,000V驱动改为3000V驱动,只需要在输入侧将变压器作一些改变,电机的要求降低,价格会相应下降,变频器由于采用低压变频器的结构,单位功率的价格也会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最重要的是可靠性和效率的提高。当然,这种方案的功率范围受限于电力电子的技术水平,比如,以4,500V,4,000 A的IGCT器件构成的变频器,功率不超过10,000KW。

网友F(2004-08-17):
我是温州锦光贸易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正在寻购一频率交换器1000kw,输入电压:3300V(+10%-35%),输入频率:60Hz(40Hz-60Hz). 输出电压:3300V,输出频率:60Hz. 请问贵公司有生产吗? 请问这里的朋友有知道相关的信息告诉我啊,我们急需相应的质料. 我的msn massager: seany_zh@hotmail.com 谢谢!

网友G:
建议选择进口品牌.

网友H:
经济合理的方案: 1,400KW以下电动机 380V变频器+低压电动机 低—低方案 2,400KW---800KW电动机 690V变频器+690V电动机 高---低方案 3,800KW---1500KW电动机 低压变频器+高压电动机 高—低--高方案 4,1500KW以上 高压变频器+高压电动机 高---高方案

网友I:
10KV变频器无进口产品,稳定性达不到,人家不敢生产.可知国产变频器质量了.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丹福斯,或芬兰vacon的高压变频

网友K:
ABB的可以呀 谢先生13873139479 agui_81@163.com

网友L(2006-03-06):
最好选国产的,现在国产有一俩家的变频器还不错,

网友M:
老伍说得没错,我们的产品就不错,嘿嘿,不是自夸哦。
我们研发甚至早于利德华福,只是我们所是国有单位,历来做电力行业,对可靠性认识的比较深刻,没有急于推向市场,慢了半拍。说老实话,市场方面我们做得也不太令人满意,思想比较保守嘛,领导在攻关方面不够开放,尺度比较谨慎。据说某些单位甚至请中央歌舞团的公关,厉害着呢。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还有很多独到的技术。比如说采用自制的无极性电容等等。内行看门道嘛。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来上海指导指导。
jingbo.sun@speri-keda.com

网友N: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抵制小日本!!!!

网友O(2006-07-28):
我是一个新手,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缀呢

网友P:
选用变频器还是国有生产厂家的比较好,因为在国外没有6000V和10000V的电压等级只有3000V的所以其生产的6000-10000的高压变频器适应性比国内的要差,现在国内的生产厂家所用的电子电气元件均为进口的,其安全可靠性有了比较好的保障。再说高压变频首先在中国发明的。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安全性,还是服务方面都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