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实时采集

楼主(2004-02-23):
想问一下用pci9812卡可能实现实时采集,要采集一个连续不断的正弦波,如何用9812不停的实现实时采集呢?

网友A:
试试double buffer DMA,PCIS-DASK中有例子.

网友B:
首先你应该大致确定该正弦波的最高频率。比如说约有10k,(示波器估计先看看试试)。那么你在利用该卡做实时采集时就是要设定你的采样间隔或说是采样频率fs。保证fs>20k。这是确保不丢失原信号的信息。另外,在该卡的功能使用说明中应该告知做实时采样时所提供的相关函数,你可以结合看看。 这是我大致观点,请指教!

楼主:
因为采集数极多,所以总是提示我gnbuffer中的数目超出范围,不是很熟悉这块卡,能否指教一下做实时采集的相关函数是那些,谢谢。

网友C:
buffer中的数目超出范围的问题估计是buffer的大小设置的不好,估计要在调试中来修改buffer的大小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使用双缓冲,数据overrun的情况,马兄提到在调试中进行修改,使用双缓冲的时候buffer的大小不是已经固定了吗,和所采集的数据点数有关,能说的具体点如何修改吗?

网友A:
PCIS-DASK中有个数据采集卡buffer大小配置程序,这个程序用来配置一定大小的内存给数据采集卡用于DMA数据传输.用户的程序单次DMA数据大小不能超过这个大小.另外对于PCI-9812,单次DMA的最大数据量为64MB(受AMCC5933芯片寻址限制),如果要超过64MB,只能使用Double buffer DMA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