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同步采集

楼主(2004-02-23):
使用两快PCI9111在两台计算机上做振动的采集,请问各位大侠:如果采样频率在100Hz左右时,PCI9111使用怎样的采集方式比较好,另外我怎样才能做到两台计算机间数据采集的同步,最好两块PCI9111卡采出来的数据的没有相位,(两台计算机间的距离大于600M)。附:以9111为例也可能是其它更多通道的PCI9系列的采集卡。 谢谢解答,可发邮件到dai1234567@263.net

楼主:
各位大侠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快赐教那

网友A:
100HZ这样慢的速度估计随便采集就可以了:) 另:同步的问题,两台计算机共用一个时间基准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对于两卡之间同步问题,如果相距600M,可以用GPS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