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评估电机性能的测量

楼主(2004-02-23):
我公司最近在测试一台永磁同步电机及其控制器,为了对电机进行实时监测,作为评价标准,为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测试平台,要求如下: 测量电压、电流、转速、转矩。为了同时对这些量进行监测(即得到某一瞬间的各个值),拟用数据采集卡+PC的方式进行,电压,电流要容易一些,不知道是否有连接编码器的数采卡可以直接测量转速的。转矩可以利用电流、转速等进行计算。拟采用LabVIEW进行编程,并且要求最终数据可以用Matlab进行处理。 由于对数采产品不够熟悉,还请版主推荐。 多谢

网友A:
我觉得要给电机加负载,但是要加测功机的话成本就比较高了。 不用测功机的方法我也想知道。

楼主:
加负载,我可以直接用电机驱动机器。电机带动油泵,油压表的显示直接与转矩成正比

网友A:
哦。。。 要求用PC控制电机和控制器吗?

网友B:
5499,您好:你所说测试平台,我那原来做过,在这里用文字不太容易说清楚,在测试平台(数据采集及后处理)这块我们有现成的基于计算机的仪器来完成上述测试,更多需要解决问题是:你的转速信号是从哪出来的,你那出来的是强压吧?有现成的分压设备吗?。。。 要同时监测以得到某段每点瞬间的值,欢迎致电028-84384468互相讨论下。或留下你号码,利于大家讨论。

网友C:
电机控制卡可以直接接编码器测转速,就凌华而言,如PCI-8132/34/64... 测电压,电流,转矩用传感器加A/D卡就可以了,根据传感器的输出选择相应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