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PLC的问题

楼主(2004-02-23):
本人是个菜鸟,最近得一omron的PLC用来学习,型号:C200HG。用CX-Programmer软件与PLC的RS232口连接,PLC的DIP开关设置:1、3、4为ON,其余为OFF。在CX-Programmer中连接plc后,可以从plc上传程序,但在向plc下载程序时却出现“不能清除程序内存”的出错信息,不知是何原因,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设置了写入保护,把PLC的DIP开关1,4设置为OFF试试,不行再讨论吧。我也是刚学的。

楼主:
不行的,DIP1:ON为允许写入用户存储器,OFF为禁止。 DIP4:ON为允许用户设置扩展指令,OFF为禁止。 谢谢回答,再帮我想一想。

网友A:
你试试在连线后: “PLC---清除所有内存区”,我就是这样清掉的,你试试看

楼主:
在CX-Programmer的菜单中我没有找到“PLC---清除所有内存区”的选项。请你再说的详细些,好吗。谢谢

网友B:
如果20T/H燃煤蒸汽锅炉控制采用FCS,(鼓风55KW,引风90KW) 1、哪种FCS系统最适合? 2、造价如何? 3、测点仪表、PLC、组态软件如何分布、选型? 我的e-mail:kzdz@tom.com 请前辈指教,希望能长期合作。

网友A:
你是用CXP吗???如果是用3。3就一定有的呀

楼主:
行了,我把DIP1置于OFF后可以把程序写入PLC了。奇怪的是资料上说DIP1置于OFF为禁止写入用户存储器,ON为允许写入用户存储器,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06-01-13):
找手册对一对

网友D:
看来印刷错误害死人啊,欧姆龙的问题你也可以向上海欧姆龙的服务网站进行咨询,我咨询过,他们还是很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