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ACS-4O1001632“FL2”故障

楼主(2004-02-23):
我有一台ABB ACS-401001632变频器主板,驱动板都换了新的,一运行显示FL2.请问驱动板上的 标有H7 TLP759的光藕是过压检测的吗?

网友A:
如果你愿意将照片发到我的信箱,我看到照片后,可以答复你。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

网友B(2012-07-13):
怎么改不了参数啊???显示AL5A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