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西门子开关电源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04-02-23):
我想将两个西门子SITOP POWER 10 (6EP1 334-2AA0)10A电源并联使用,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指点我。谢谢!

网友:
关于电源并联问题本板块 有一个讨论很详细的,请参考。

网友A:
可以是可以,有风险。但万一有一个电源坏了,就会导致两个都损坏。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

网友B:
最好在每个电源输出端加一只二极管

网友A:
如果加二极管,需要考虑二极管的压降和发热问题 www.leiy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