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

楼主(2004-02-24):
我处有一普传pi97-30KW变频器,一驱动就显示OC,经检测,驱动电路、检测电路、功率模块均是完好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又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03-11-07):
难 建议你在买台!

网友A:
如在苏州附近可联系wei_sh985@sohu.com

网友B:
如果接电机驱动显示OC的话,可能是过流问题即是电机毛病,如果去掉电机驱动显示OC的话,你就别修了,劝你买一台新的,千万别买这个或其他杂牌的。。普传这鸟东西就是差

网友C:
检测一下U,V,W的对地电阻。13182889102

网友D:
真笨,普传的你也要,真笨

楼主:
根据您的情况估计还是主板问题,普传该系列变频器通过主板上的两只采样电阻设置负载电流,检查该电路有无问题,详情0571-82381096

楼主:
联光的小丁: 好象也是好的!

网友E(2003-12-12):
驱动输出波形正常吗?有兴趣打电话:027-83495581 找王先生

网友F:
用高阻档量光偶05514679322

网友G:
我可以帮你维修。0755-26433608找夏工

网友H:
普传变频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差! 如果非要再加一个字的话那就是--很差!

网友I(2004-02-18):
请问谁有台湾普传变频器PI97G的说明书?

网友J: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有: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8281886)

网友K:
我有,0755-81580015

网友L: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M:
如在华中地区,请联系027-8772795 汪先生!

网友N:
0539-8369070

网友O(2004-04-12):
找0411-84603728有问必答(关于普传)

网友P:
建议你换别的!

网友Q(2005-08-24):
对变频器来讲,主控板的功能之一是产生驱动波形,经过驱动回路功率放大后,来控制逆变模块的导通,产生可变电压、可变频率的输出,驱动电机,实现调速。如果驱动回路(波形)、检测回路(从互感器到主板这一通道)都没问题,估计可能是模块带载能力下降,有说法是软击穿。不知你去掉电机没有,如果没有电机产生这一现象,说明主板或模块有问题。可联系:05102798387,041184647861,075583113435

网友R:
普传最大多少千瓦?质量如何?

网友S:
换东元变频器01062632247

楼主(2006-07-19):
深圳什么依托公司生产的是什么变频器台湾普传变频器垃圾变频器,烂货吗。用几台坏几台,什么公司呀。大家说说好不啦。什么公司呀。同行应该封杀此类公司好不啦。什么公司都有,这样的公司都有。

网友T:
医拖该死  就是那个什么台*鸟穿的变频器

网友U(2010-01-03):
很不幸啊,我们公司用的普传变频器PI7000系列55KW也出现了OC-P和OC-C这两种故障显示。

网友V:
带电机跳,把电机拆掉再试,如再跳就是互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