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获取设备的Neuro ID么?

楼主(2004-02-24):
同题..

网友A:
n多方法: 1、设备有neuron chip专用 service 按钮,按下后网络接口卡的配置软 件即可接收到一个service message. 2、应用程序内设置发送neuron id的应用程序。 3、使用开发工具读取id所在的地址的数据。 4、使用discovery方式来安装节点后,读节点信息。 楼下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