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如何和电动执行器联接!!!

楼主(2004-02-24):
哪位仁兄知道温度传控器怎么样和电动比例调节阀连接在一起并向执行器提供4到20毫安的输入信号!如果有请尽快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A(2003-05-24):
可以把用温度变送器/控制器来实现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接上一个温度变送器,温变器再接上执行器

网友B:
看来你还不懂什么叫温度传感器,什么叫温度变送器

网友C:
一台调节器即可实现 HUITONGW@371.NET

网友D(2004-02-24):
只需要一台调节器,万能输入,可接受各种传感器的信号,直接驱动执行器,无需伺服控制器,价格500.00以下/大量。电话:0755-27017502 温先生

网友E:
TO温,我公司就有你要的调节器,LU-906M就能满足你要求,具体可以上网看看下载说明书,www.zsyb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