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数据报表的处理

楼主(2004-02-24):
田工:请给我发个符合以下功能的例子可以么? 1,可以实现从数据报表中查询符合一定条件的数据并且要显示与之相关的变量。比如我要查锅炉的温度,但同时我想以表格的形式同时得到与之相关的进煤量,锅炉压力,蒸汽流量等变量。 2,从ACCESS中查询数据,处理数据的例子 3,计划曲线的例子 4,有关存盘数据处理、浏览构件的繁杂的例子(与access\odbc有关的)。 5,有关ODBC数据处理的例子。 谢谢!

网友A(2003-12-22):
我已经离开MCGS,请您直接与MCGS技术支持联系。 谢谢!

网友B:
张风波: 你的问题已经转到技术部,请等待回应!谢谢!由于技术支持部最近工作比较多,反馈会比较慢一点,请随时跟我联系!

网友C:
1从已经生成的报表中查询数据,其实就是从历史数据库中查询符合条件的数据记录。可以使用条件提取,生成新的报表的方法;或者直接用历史表格,连接数据库后,加入适当的数值条件就可以实现按条件生成新的报表。 2mcgs默认生成的就是access库,可以使用存盘数据提取,存盘数据浏览,存盘数据处理等很多构件实现数据的浏览,处理功能 3计划曲线的使用没有什么高深的,需要使用较多的构件方法函数。这些函数都很容易理解。4请见2的回答 5odbc数据处理有多种处理方法,您提的太笼统。 欢迎您有时间来电,技术支持可以手把手的教您使用软件。您手中有光盘,以上这些问题,动手做一下就会解决,肯定会提高不少。

楼主:
请给我发个复杂报表处理的例程好么? 谢谢

网友A:
请问复杂到什么程度,下面的可以吗: 1、表格可以显示历史数据; 2、对相应确定的行或列进行统计;

网友D(2004-02-10):
MCGS的日报表可否实现跨天报表,即由每天的8:00——16:00 16:00——24:00,24:00——翌日8:00三个般,这样一张报表!并统计班报!

网友E:
可以实现每天8:00到次日8:00的报表,可以统计。看你上面的问题,算起来也是每天8:00到次日8:00啊,为什么要分成3段?请回复,或者留下您的电话,或者直接给MCGS技术支持致电,咱们一起探讨!

网友D:
分为三段,因为有三个班,而且没个班下面均需要一行班报统计,请问如何实现?是否有样例工程!?

网友F:
《世纪星》组态软件提供全新的组态报表功能:在工控软件界首次引入组态报表概念,组态报表使用方便(类似Excel),功能强大,不但可以得到实时报表和历史报表(班报、日报、月报、年报等),同时,在报表中可任意插入柱状图、圆饼图、折线图、散点图等,并能方便打印。 同时,《世纪星》组态软件还提供:历史数据报表打印、实时数据报表打印、历史报警报表打印、事件查询报表打印功能。 010-8289686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