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行走问题

楼主(2004-02-24):
我遇到这样一个难题:点动油缸行走时,油缸总是往回“坐”一下!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活塞密封圈磨损,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泄油端是否通畅。适当增加阻尼。

网友C:
您的点动油缸是否是在伺服控制回路中,要是带闭环控制的话就是你的控制器接触不好,要是出现剧烈振动,那就是系统的增益过高!很多都需要现场调试排除问题的,你先把可能出现的问题罗列出来,然后一个个去排除。最终你会知道哪里出问题的!

网友C:
你的点动油缸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油缸里面有气体存在,尤其在系统刚刚启动的时候。所以你可以考虑排气来解决问题!!别的问题好象不太可能。

楼主(2004-03-26):
可否檢查一下電磁閥

网友C:
to:孙勇. 上述问题和电磁阀有什么关系呀?请教!

网友D:
“在油气输送中(油气的浓度有可能在爆炸范围内)除了电机必须防爆外,中国对输送流体泵的泵体防爆有无标准?”

网友E:
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是否是电气控制出了问题,第二是否是电磁阀出了问题,油路方面应该没有多少问题。

网友F(2004-05-19):
电磁阀阀芯复位是否顺畅?可检查一下.

网友G:
同意罗老师的观点.

网友H:
讲话要文明些。

网友I:
我想也应该是里面有空气或者阀位换向不畅

网友J:
到底是缸体还是活塞往回坐,

网友K:
应该是油路上的故障,电气控制没有问题,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排除油路里的空气就好了.另:油也不能太少了.油少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油太少是出现振动,幅度还真不小,不过他说是点动油缸行走时,油缸总是往回“坐”一下,现在问题我想大家都想出的方法应该能满足排除故障了吧!

网友L:
可能是接头的问题,我本人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油缸,我用的是气缸,情形和你描述的一样,我开始认为是电磁阀坏了,因为气压过低,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后来,我就换了几个质量好的三通接头,问题得到解决,原来是接头漏气, 希望能给你一点启发.

网友(2004-06-26):
如果是水平运动的设备,控制油路中如果有平衡阀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M(2005-08-23):
各位大师好,我问一个问题,我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同型号的油缸,在运行时为什么两个缸不同步?谢谢!

网友N:
我觉得罗老师说的可能性最大,有气体相当于工作介质弹性增大,对控制不利。 楼上那位,你还要保证两个缸的流量一致才能基本保证同步。

网友O(2006-05-13):
扬洋:当然不同不喽,因为你采用的是压力,而不是严格的流量

网友P(2006-11-08):
油缸内油空气,电磁阀压力特性不好

网友Q:
油缸内部油空气,液压控制回路可能出现问题,如设计的问题,阀块出现故障(具体得参考液压原理图分析)

网友R:
如果只是开机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那十有八九是里面有空气~~如果一直都是这种情况那就可能要全面考虑问题了

网友S:
同意沙狐008的意见,如果是伺服控制系统,很可能是电气控制的问题。另外可更换活塞上的密封圈试试。

网友:
也许是截流阀反了

网友T:
保持油路通畅,检查密封件!

网友U(2007-04-03):
油缸中有气,回路回油加背压阀应该会好。

网友V:
有可能电磁阀复位后,油缸无杆端与油箱连通,而有杆端有较大的液压阻力.

网友W:
估计是油路中有气混入。

网友X: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
我不知道现场的情况,
你应该把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找出来,
再一个一个的排除.
但我认为气体的原因可能性大.
可以先考虑排一下气体.

网友Y:
我也认为 那里有气

网友Z:
最近,我在现场遇到这个问题,使用的是比例阀,已经排过气了,但是仍然不能即决,系统中有平衡阀和比例阀,我考虑两点:第一比例阀复位有问题,因为同样的给定,两个同样的系统,压力和速度不同,第二,开始没有问题,就是在抬高平衡阀压力后出下了回退现场。

网友AA:
更换油缸密封件

网友Q(2007-05-06):
oliverzjx:你的问题我也遇到,情况类似,我想你应看看从阀台到油缸的管道有多长,是不是油温变化很大的问题,我遇到就是油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