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24):
我想问一下: 1。在什么压力下,两个管子交叉焊接时,必须用三通而不能在一根管子上挖马鞍口然后对焊。 2.在一个大口径管上开孔然后焊接小口径管,在什么压力下可以不用管座(火电厂给水管道上装设压力表管必须用管座)。

网友A:
你的问题好象是运用于特殊的场合。 回1:根据了解,是完全可以直接在在一根管子上挖马鞍口然后对焊的,目前咱们国家没有什么特殊的的规定,国外的很多大项目也都这样做,只是焊接的方法问题,我见过压力很高导致管道爆裂而焊接口毫发不损的。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老师,他们再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需要的话)。 回2:一般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具体场合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