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4-02-24):
我现在想用一块数据采集卡实现采集与输出信号。具体是先输出一个信号作激励信号,激发驱动器动作,而后采集数据进行分析,但这之间如何调配呢,能在同一时刻同时实现采集与输出吗?如不能,那采集与输出之间不是就会有时间差吗,那么就会丢失数据吧。请高手指教!不甚感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大侠们请抽出点时间来帮我解决下啊,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在不断采集的时候,输出一个信号作激励信号,激发驱动器动作,再得到数据进行分析。 也就是说激励时,采集卡是一直在采集的,包括激励时刻,何时动作,性能等等。

网友B:
谢谢马兄!!你的意思是数据采集和输出信号可以同时发生,不断采集数据,设定一个值为域值(有激励信号激发驱动器动作产生的最小数据值),当超过这个值时认为激励信号已激发驱动器动作了,采集所需的数据点数,停止采样,进行分析?

网友A:
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的。 另外应该也可以这样: 输出信号的同时,触发数据采集。然后就不停的采集,一直到采集够所需的数据点数为止,然后停止采集,进行分析。

网友B:
我是直接使用板卡提供的DLL,使用多线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输出激励信号的同时给采集线程一个信号进行采集来实现?

网友C:
对于具有D/A和A/D的采集卡而言,用多线程就可以实现激励的产生和响应的采集同时进行.建议采用具有DMA D/A功能的采集卡产生激励信号,否则激励信号的每一点输出CPU都要参与,太占用CPU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