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华数据采集卡的问题

楼主(2004-02-24):
我编了个数据采集的程序,使用PCL818HD可以顺利完成采集功能,可用PCI-1710HG就出现问题,是不是研华的数据采集卡不能通用啊,还是因为系统的问题,我原来用的是98,现在装了XP,望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XP下有没有重新安装XP的采集卡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李老师!我在XP下装了驱动程序。我现在重装了个98,运行还算可以,就是我现在搞不懂,我使用多线程双缓冲技术,程序运行有时顺利,有时程序一运行,第一次启动采集,没反应,停止后在启动就好了,不知是何故?还有使用双缓冲,如何避免数据overrun啊?

网友B:
大概是在采集的时候尽量不改动内存的使用情况,也就是不运行或者关闭其他的占用内存较大的程序。

网友C:
谢谢马兄!!!我没有运行占用内存很大的程序啊,我就打开了VC。

网友C:
大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