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604-0400-5与低压电容补偿并联使用会不会烧IGBT

楼主(2004-02-24):
请教各位大侠:ACS604-0400-5与低压电容补偿并联使用会不会烧IGBT。

楼主(2003-09-26):
请问ABB ACS604-0400-5变频器有没有内置的进线电抗器。

网友A:
变频器与自动补偿的电容柜一起运行,有可能会烧IGBT.因电容器在自动切除时会引起过电压.应该与有没有进线电抗器没有关系.

网友B:
应该没有

网友C(2004-02-13):
变频器与自动补偿的电容柜一起运行,有可能会烧IGBT,主要是在晚上用电高峰时,补偿柜来回切换造成瞬间来回冲击造成的。解决办法加隔离变压器或进线电抗器。

网友D:
要看距离,正常在10M外一般就比较安全。

网友E:
宇宇无制,ACS600大容量的都有,在背后

网友F:
ABB ACS600变频器已内置输入电抗器,电源端的电容柜对变频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