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站的通讯与雷达干扰故障

楼主(2004-02-24):
请教版住和各位高手:我们这儿的集装箱装卸桥上用的是ACS600 Multidrive的,每当集装箱船靠/离码头时,附近的就会报remote station update故障,有时报单个模块故障,有人说是船上雷达干扰,是这样吗?该如何补救?

网友A:
有可能。要补救必须要具体要用仪器分析干扰是如何进到系统里,比如是通过电源或是通过远程电缆进入系统的。 samlei@leiyao.com.cn www.leiyao.com.cn

网友B:
《尤里的复仇》,红警?呵呵。通讯用的是光缆,“通过电源引入了干扰”是什么意思?每个remote station都有独立的电源!再说雷达波的频段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