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怎么样与单片机的异步口进行通信

楼主(2004-02-24):
各位,请问一下怎么利用单片机的异步口与rs485进行通信。只简单加一个转换芯片能否达到要求。在软件上面须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

网友A(2003-07-16):
RS485只是一种电气接口方式,提供一种较可靠的的数据传输途径,只需将接口转换加上即可,软件方面无需调整!

网友B(2004-02-18):
没错,485不是协议

网友C(2004-07-21):
不是协议,你告诉我咋分主从,我cao你妈的,懂点皮毛,在此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