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下,一根RS485带不同厂家PLC,行吗?

楼主(2004-02-24):
(无正文)

网友A(2003-11-21):
行! 只要各家的通信协议不互相冲突即可.

楼主:
不冲突是什么意思?波特校练一致吗?各驱动肯定不同

网友A:
Baud rate 不一样没关系, 但您用的 RS-232/485 Converter 必须要像 I-7520 一样能全自动切换 baud rate 才行, 有些 converter 是要用 jumper/switch 来设定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baud rate 被固定了).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举个冲突的例子... PLC-A, address 为 01, function 02 为 get name, command 格式为 "$[address][function]". PLC-B, address 为 02, function 01 为 get data, command 格式为 "$[function][address]". 此时, PC 若发出 "$0102" 的 command, 则两台 PLC 皆会作出回应 (冲突), PLC-A 传回 name, PLC-B 传回 data.

网友B:
好像不可以,我用过的组态王就不可以,因为它根本就不允许你将不同型号的PLC挂在一个端口上,其它的没有试过。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各位大虾: 我现在有套德国巴马格设备,想做个上位监控系统,组态软件用WINCC,巴马格自己的CPU控制系统支持PROFIBUS-DP协议,我现在想通过CP5611,工控机做主站,巴马格设备做DP丛站实现网络通讯,不知可否?我觉得应该需要巴马格的编程软件?望各位高手不吝帮助!!先行谢过了!!!EMAIL:OKXUBO@yahoo.com.cn

网友D:
可以选择通用的协议的PLC就可以了,例如都选用MODBUS的不就行了!

网友E:
to :GaryLin I-7520 一样能全自动切换 baud rate 是什么意思,如果可以通过软件来改变baud rate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F:
各种总线的接线方式都差不多,主要的是在通讯线上的各个节点的协议是否相同。

网友A:
有些旧式的 485/232 Converter 需要用 jumper/switch 去设定一个固定的 baud rate, 不论软件的 buad rate 设定为何都没用... Converter 的 baud rate 被 jumper 固定了. 若您的 converter 可用 command 去动态改变其 baud rate 也行, 但是... 这就略为麻烦了. 全自动切换的就省事多了, 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网友E(2004-02-24):
昆仑的MCGS应该行的

网友G(2008-07-15):
力控6.0可以做到,前提是设备的协议互不冲突,对错误的报文不做出回应。我用天信的流量仪和MODBUS设备测过,没有问题。但是不建议这样做,最好还是同一类型设备挂一条总线上。

网友H(2008-10-06):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协议的问题,关键是组态软件厂家的通讯接口是怎么设计的,理论上来说,可以任何plc混用的,因为plc的485通讯里半都是轮询的通讯方式的,在一个485通道上轮询多种协议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目前的很多组态软件厂家,为了省事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按照每个通道走一种协议来设计的,所以楼主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网友I(2010-07-30):
一对485线,不能走多种协议,虽然是轮询,但这是软轮询(靠协议轮询),不是硬轮询(即开关控制),协议不同就会出现混乱。当主机发命令字时,

各从机都在“听”,一旦对不上,就可能乱了。

网友J(2011-10-09):
最近遇到过类似情况,只能一个通道里一种设备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一对485线,不能走多种协议,虽然是轮询,但这是软轮询(靠协议轮询),不是硬轮询(即开关控制),协议不同就会出现混乱。当主机发命令字时,各从机都在“听”,一旦对不上,就可能乱了。

在PLC中有个multi接口协议,可以通过命令切换,理论上组态软件同样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L(2011-12-09):
485总线上要想接不同的设备,关键是设备的上下拉电阻是不是都一样,国内和国外设备有2种规格。现在我们MOXA的串口服务器都有拨码开关来设置电阻,非常方便。 有产品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们。 电话:400 000 6722 刘先生 QQ:55812895

网友M(2015-06-14):
RS485只是电气接口,要看走的是什么协议,南大傲拓PLC支持标准modbus,485通讯,绝对没问题

网友N(2017-01-17):
相同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波特率,高低位,校验位,停止位,等等。。。

网友O(2018-04-10):
可以用 CDBUS bridge 透傳,不同波動率、協議衝突這些都可以解決,同樣是用一路 RS485 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