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FIX3.0中的报警历史记录问题!

楼主(2004-02-24):
我手头上这个项目有的数据是通过VBA程序在Oracle数据库中取值,然后写到iFix数据库中。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在报警历史记录中存在“2004-2-16 16:02:32.0 [FIX ] Fix32.FIX.AI01.A_CV 设置为 0 由 FIX” 的记录,而AI01这个标签并没有设置报警。请问怎么样才能使报警历史记录(也就是“040216.alm”等文件)中不记录这样的变化呢?

网友A:
杨兄弟,我有个问题啊,我现在也做iFIX画面,包括报警历史记录,怎样把报警的问题记录到SQL的数据库中,又怎样显示呢?

网友B:
在系统配置里面, 启用 alarm ODBC 服务,配置好数据库,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5-11):
我也有个问题,iFix通过ODBC连接access后总是出现AlarmODBC错误,XP和iFix系统都重新装了,还是一样,如“ALMODBC.EXE-应用程序错误
应用程序发生异常unknow software exception (oxc000000d),位置Ox78144584”这是个甚么问题呀?反复检查了,设置只有那几步,不知怎么老是出错,到底是甚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