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PID源程序:)

楼主(2004-02-24):
标准的PID处理例程 --- 工业控制中常用算法 --- /*==================================================================================================== 这是从网上找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PID处理程序,在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cpu时,请稍作简化,具体的PID 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 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 大大提高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余数”,做好余 数补偿。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pid算法的基本架构,没有包含输入输出处理部分。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PID Function Th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double Proportion;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ntegral;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double Derivative;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 double SumError; // Sums of Errors } PID; /*==================================================================================================== PID计算部分 =====================================================================================================*/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pp->LastError - pp->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pp->LastError = Error; return (pp->Proportion * Error // 比例项 + pp->Integral * pp->SumError // 积分项 + pp->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 }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 ( pp,0,sizeof(PID)); } /*==================================================================================================== Main Program =====================================================================================================*/ double sensor (void) // Dummy Sensor Function { return 100.0; } void actuator(double rDelta) // Dummy Actuator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double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double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0.5; sPID.Derivative = 0.0; sPID.SetPoint = 100.0; // Set PID Setpoint for (;;) { // Mock Up of PID Processing rIn = sensor (); // Read Input rOut = PIDCalc ( &sPID,rIn );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actuator ( rOut ); // Effect Needed Changes } }

楼主(2003-01-22):
没人支持? 以后不发了~~

网友A:
很好! 谢谢哥们!

网友B(2003-02-27):
谢谢! 有了这么多朋友你就不会孤单了. 祝工作顺利!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很好呀,我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你

网友D:
很好,以后多发

网友E:
太好了,多谢啊

网友F:
我想问一下sPID.Proportion = 0.5,sPID.Proportion = 0.5。的根据是什么?经验还是其它?sPID.SetPoint = 100.0和输入一样有什么意义??

网友G:
是啊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楼上的,PID的调节参数当然是根据具体的控制对象而来,可以说是经验和实验的结果 yhsu,请继续发扬风格,多发好东东,我支持你

楼主(2003-04-04):
经典算法 好文章 敬佩!

楼主:
谢谢你,yhsu!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 希望你以后能多发些这样的资料,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网友I:
yhsu兄,谢谢你的大作!可我只是听说过PID,你可以发一份PID的概念和几个简单的例子给我?小弟不胜感激!!! jxl-jxc@163.net

网友J:
yhsu:好样的! RS-485论坛鼓励这样的好文章!那些喜欢做广告的朋友就不要再来骚扰这个纯洁的论坛了!

网友K:
哥们的大作很好,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网友L(2003-11-24):
问题: 1.PID初始化参数宜都设为零,对于不同的系统,这样的初始化参数可能完全会损坏设备。 2.PID作为系统参数与系统输入输出量不能放在一个数据结构内(我的建议)。 3.算法采用递推法速度应该更快些,还可以避免积分累加带来的误差。

网友M(2003-12-26):
这是我们实验室计算机控制实验台的一个简单例程(PID子程序,位置式PID算法),用TC3写的,其实很简单(位置控制的) Sample是当前采样值,Position是目标值 int PIDPro(float Sample, float Position) { int DAOut; ErrPres=Position-Sample; //E(k)=R(k)-S(k) PPro=Kp*ErrPres; //Pp(k)=Kp*E(k) PInt=Ki*ErrPres+PIntPrev; //Pi(k)=Ki*E(k)+Pi(k-1) PDif=Kd*(ErrPres-ErrPrev); //Pd(k)=Kd*[E(k)-E(k-1)] VolOut=PPro+PInt+PDif; //P(k)=Pp(k)+Pi(k)+Pd(k) ErrPrev=ErrPres; //P(k-1)=P(k) PIntPrev=PInt; //Pi(k-1)=Pi(k) DAOut=(int)VolOut; if(DAOut>UpperLimit) DAOut=UpperLimit; //Upper Limit if(DAOut<LowerLimit) DAOut=LowerLimit; //Low Limit return DAOut; } 返回值是12位D/A的转换器的输入量

网友N:
有用51系列单片机的汇编语言写的么?

网友O:
TO:楼主 万分感谢!雪中送炭!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P:
To: hotboy 您可以撥021-6247-1722找到他.

网友Q:
我是 苏元华 电话:021-62471724 MSN:suyuanhua@hotmail.com ASM的你用c编译后,用ASM的工具打开EXE看喽:) 最初的帖子是用整数的。 下面的代码是用浮点的源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math.h> struct _pid { int pv; /*integer that contains the process value Êä³ö*/ int sp; /*integer that contains the set point É趨µã*/ float integral; //»ý·Ö float pgain; float igain; float dgain; int deadband; int last_error; }; struct _pid warm,cold,*pid; int process_point, set_point,dead_band; float p_gain, i_gain, d_gain, integral_val,new_integ;; /*------------------------------------------------------------------------ pid_init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pointers in the _pid structure to the process variable and the setpoint. *pv and *sp are integer pointers. ------------------------------------------------------------------------*/ void pid_init(struct _pid *warm, int process_point, int set_point) { struct _pid *pid; pid = warm; pid->pv = process_point; pid->sp = set_point; } /*------------------------------------------------------------------------ pid_tune DESCRIPTION Sets the proportional gain (p_gain), integral gain (i_gain), derivitive gain (d_gain), and the dead band (dead_band) of a pid control structure _pid. ------------------------------------------------------------------------*/ void pid_tune(struct _pid *pid, float p_gain, float i_gain, float d_gain, int dead_band) { pid->pgain = p_gain; pid->igain = i_gain; pid->dgain = d_gain; pid->deadband = dead_band; pid->integral= integral_val; pid->last_error=0; } /*------------------------------------------------------------------------ pid_setinteg DESCRIPTION Set a new value for the integral term of the pid equation. This is useful for setting the initial output of the pid controller at start up. ------------------------------------------------------------------------*/ void pid_setinteg(struct _pid *pid,float new_integ) { pid->integral = new_integ; pid->last_error = 0; } /*------------------------------------------------------------------------ pid_bumpless DESCRIPTION Bumpless transfer algorithim. When suddenly changing setpoints, or when restarting the PID equation after an extended pause, the derivative of the equation can cause a bump in the controller output. This function will help smooth out that bump. The process value in *pv should be the updated just before this function is used. ------------------------------------------------------------------------*/ void pid_bumpless(struct _pid *pid) { pid->last_error = (pid->sp)-(pid->pv); } /*------------------------------------------------------------------------ pid_calc DESCRIPTION Performs PID calculations for the _pid structure *a. This function uses the positional form of the pid equation, and incorporates an integral windup prevention algorithim. Rectangular integration is used, so this function must be repeated on a consistent time basis for accurate control. RETURN VALUE The new output value for the pid loop. USAGE #include "control.h"*/ float pid_calc(struct _pid *pid) { int err; float pterm, dterm, result, ferror; err = (pid->sp) - (pid->pv); if (abs(err) > pid->deadband) { ferror = (float) err; /*do integer to float conversion only once*/ pterm = pid->pgain * ferror; if (pterm > 100 || pterm < -100) { pid->integral = 0.0; } else { pid->integral += pid->igain * ferror; if (pid->integral > 100.0) { pid->integral = 100.0; } else if (pid->integral < 0.0) pid->integral = 0.0; } dterm = ((float)(err - pid->last_error)) * pid->dgain; result = pterm + pid->integral + dterm; } else result = pid->integral; pid->last_error = err; return (result); } void main(void) { float display_value; int count=0; pid = &warm; printf("Enter the values of Process point, Set point, P gain, I gain, D gain \n"); scanf("%d%d%f%f%f", &process_point, &set_point, &p_gain, &i_gain, &d_gain); //process_point = 30; //set_point = 40; //p_gain = (float)(5.2); //i_gain = (float)(0.77); //d_gain = (float)(0.18); dead_band = 2; integral_val =(float)(0.01); pid_init(&warm, process_point, set_point); pid_tune(&warm, p_gain,i_gain,d_gain,dead_band); pid_setinteg(&warm,30.0); //Get input value for process point pid_bumpless(&warm); while(count<=20) { // how to display output display_value = pid_calc(&warm); printf("%f\n", display_value); //printf("\n%f%f%f%f",warm.pv,warm.sp,warm.igain,warm.dgain); count++; } }

网友O:
to JackyHsieh: 谢谢,我不明白C中的数据怎样与汇编中的传递。请赐教

网友R:
很好,那位有自整定的代码啊?

网友S:
哪位高人有模拟量信号的积分算法?zszzm@163.com

网友T:
谢谢,这样的东西越多越好。

楼主(2004-02-24):
哪位高人可有双变量解耦的程序算法,万分感激。

网友U(2004-04-05):
真的很好!支持!这才是真正的应用呢

网友V:
我一共有五路要控制的量,而且各个量的PID参数都不一样,偏差限也不同,我应该怎么编这个程序? 我用的是VB,希望哪位高的手能教教我,如果编程序不方便,可以只把大体的思路说一说,感激不尽。

网友W(2004-05-31):
大家好,我想用汇编做个电流的PID调节程序,是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用增量式还是用位置式呢?有程序请发一篇参考,万分感谢!! 邮箱:bawanghao@163.com

楼主:
真的都是高手阿!!

网友X:
我也想用汇编做个电流的PID调节程序,也是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哪位高手有例程 email:arwa-1@163.com 谢谢!!!!

网友Y:
我想用汇编语言编制一个PID控制算法,哪位大哥有例程啊,请发一下啊,万分感谢,我的邮箱:x01331225@163.com

网友Z(2005-08-19):
有用PLC作的吗?

网友AA(2006-01-04):
pid_setinteg(&warm,30.0);
pid_bumpless(&warm);
这两句源程序就是这样的么?
这样能防止启动时的积分饱和和作无扰切换么?

网友AB:
真的很好!支持!

网友AC(2006-02-24):
大哥 有pid的温度控制的c语言编程么  资料也行 我找了好久  他和普通的c语言编程一样么  用调用一些库函数么 我的email:sunshengquan110@126.com  谢谢 !!!!!!!!

网友AD(2023-02-14):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