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ORWIN32-SP3软件安装

楼主(2004-02-24):
我从网上下载STEP7-MICORWIN32-SP3软件,安装时出现
点击“确定”后出现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一个补丁程序,你需要装原程序

网友B:
请问您是哪里下载得到SP3的?WIN32有V3。1和V3。2版

网友C:
需要硬盘格式化,在此之前你可能装过试用版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拉

网友C:
你必须选择好安装路径。

网友E:
SP3是升级版(即BAIGE说的补丁)程序,你需要装原程序并升级。没用的先卸掉,再装。

网友F:
楼上说得对,SP3是补丁程序,首先装原程序,原程序安装结束后,再安装SP3,出现上述对话框后,选择原程序安装路径即可继续安装。西门子网站上已经出现SP4,所以不必安装SP3,安装方式相同。

网友G:
这种专业用的软件还是不要在网上下载的好~! 如果想用,找个借口说你要搞研究,从单位搞一份不就行了? 我们单位是厂家给拷贝了一份,还是中文的+SP1,里面帮助也是中文的,很实用~! 再者,我安装时也没遇见你说的那个对话框啊~ 包括安装SP1。

网友H:
西门子的网站上有SP4!

网友I:
白沙,你给我一份你的软件行不?多谢你了!我的邮箱:weifang_828@sohu.com 电话:13557247188或07743833426

网友C:
我刚从公司出来,想继续在工控业中继续奋战,拜托各位帮忙在北京找一份工作,曾经做过西门子的PLC和一些高低压的电器产品,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