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s7200的模拟量效果不好,真的吗?

楼主(2004-02-24):
AA

网友A(2003-04-26):
还凑合,接线要短接-端

楼主:
短接哪一端?

网友B:
短接CPU的地和模拟量模块的地

网友A:
当今一个成熟的品牌是不会有太大的技术错误问题的,我们首先不要去怀疑他。可能是用户自己本身的问题,线路问题吧。

楼主:
芳季说的有道理。

网友C:
保修期内是没什么的,西门子会控制住不至于自己赔钱,等出了保修期,嘿嘿嘿嘿

网友D:
用s7-200模拟量检测压力,我用了2年了,一直很稳定,模拟量输入端不要随便接屏蔽地线,距离不远用双搅线比屏蔽线好像效果好。

网友E:
S7-200模拟量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差,可以自己编软件滤波算法嘛,免费的,不用多花银两。

网友F(2004-02-08):
的确不好用!~害苦我了

网友G:
其实是S7-200采用的AD芯片的共模电压值低,只有12V,当输入信号的正端高于PLC的供电地M 12V后就会发生严重的跳字现象,有时会达到0到32XXX, 不过只要将信号的地与模块的供电地短接就正常了!要知道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是最便宜的,240/ch. 放心用吧,每年中国至少要用掉50000块AD模块!

网友H:
芳季说的有道理。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最后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SIEMENS的200系列的EM235不错。在恒压供水中采用PID的控制效果很好,且执行首速度也不慢!关键是你怎么用!

网友J:
s7 200(6ES7216-21F21)有无中文的最基础的应用资料,厂家没有给,怎样查找?

网友K:
请教:我用em235作为称重传感器的模拟量采集,aiw0很稳定,但aiw2\aiw4\aiw6有时很不稳定,频繁出现0值而且量值跳变很大,我用隔离变压器+24v电源供电,而且12v传感器电源与plc共地,传感器用屏蔽线,传感器两端屏蔽线悬空,我曾咨询西门子,回复说可能是一个缺陷,劳驾有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L:
我用EM231,信号狂跳不止,而且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接地,请教各位大师出了用软件滤波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M:
传感器信号两端要么不接地,要么单端接地,我担心隔离变压器输出后电源会有干扰。

网友K:
将传感器的屏蔽端与模块的M点接后,消除了干扰。

网友A(2004-03-09):
你都短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