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变压器的连接

楼主(2004-02-24):
我在变频器的后面加了一个变压器接通电源以后电机反而不转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03-05-20):
变频器后面不要加普通变压器

网友B:
变频器是否可以接纯阻性负载

网友C:
注意变频器输出是高频载波!!

网友D:
怪!你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后面加变压器???都是拿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的,你的想法够怪---我想了解详情,我们交流一下 luhongyu_com@163.com ok??

网友E:
是考虑到防爆吗?变频器输出的是什么波哦,行了才怪了呢

网友F:
怎么搞的嘛!什么变压器牛!!!

网友G:
是否可以到床上交流?

网友H:
变频器后面加变压器,这种应用方式是有的,很多场合都用到。例如:带载切换、带多台电机、电压变换、等…我公司做过几例这样的应用工程,现在正再实施的一项工程也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带580台0.16kw的小电机。你的问题愿意互相交流。

楼主:
三精变频维修中心:你们的地址在哪里?可以电话联系吗

网友I:
没有听说这种用法,新潮.

网友J:
现在的变频器基本上都使用PWM,输出是脉冲,所以最好不要加变压器

网友H:
我公司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桐大街8号2楼。电话:0573-8090063、13356042183、传真:0573-8020057。欢迎联系。

网友D:
鄙人寡闻,据我所知变频器输出有个u or v 与f成比例的问题,而变压器仅改变电压而不改变频率,这对电机磁场的建立有不良影响(我感觉像变频调速与变压调速不伦不类结合)------希望三精变频器维修中心结合实例详细给我个解释,助我提高,谢谢!

网友E:
变压器频率是额定的,而变频器要改频率,我有点怀疑,不过你做了是老大,请说个实例,为什么要用?

网友H:
举个简单例子: 20台0.15KW.额定电压110V的三相交流电机要求在150HZ频率下工作,用一台45KW的变频器拖动,并且要求能够带负载切换.在这种工作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一台三相中频变压器作为变频器的负载,将20台小电机接在变压器的输出绕组上.这样使用变压器可以起到以下三个作用: 1.隔离作用;2.防止带载切换时的电流冲击;3.电压变换的作用(上面的例子我们将变频器设定频率工作在150HZ输出电压380V) 在上例中变压器将变频器输出的380V150HZ电压转变为110V150HZ电压以适合小电机的使用. 以上是一个例子,其他如需探讨可来电:0573-8090063

网友C:
可做到!!但效率非常低!!频率可调范围小!!不能低频工作!!

网友K:
该例中本身在固定频率工作,变频器的作用是为了取代中频发电机组.

网友L:
只要改动一下变频器的基底频率就可以让变频器在规定频率下输出相应电压。

网友M:
这样做简直是浪费资源,没有多大意义,少扯蛋!

网友N:
三精除了吹牛,没有其它本事

网友O:
三精说的没错,在很多的设备上那样用(在有些设备上必须那样用)!

网友P(2003-12-11):
三精变频:您好!我们是一家变压器公司,想在变频器后端加上变压器,过程如下: 1.只是在铁心上使用简单绕线,加电时出现过流故障,后来改变载波频率,变频器正常运行。 1)直接加载在实际的电力变压器的低压端,高压断开。空载下的损耗位1100W,而变频器为 11KW。这个时候(电阻相比较小)改变载波还是过电流保护。后来把加速时间加到600S(台达正常为10S),变频器爆炸 请问世什么原因,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正常运行并带动变压器?

网友Q:
是高压电机 低压变频器加变压器来带高压电机?

网友R:
三精说的没错,可以这样用,但是仅可小幅度变频。 另外,小笨牛的问题答复如下:完全可以。变频器的负载只要不是容性的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S:
现在的人什么事也做,变频器后加变压器, 可笑 你是不懂还是这样故意问的呢 如果是不懂的话你就要多看看书了, 变频器后是不能加变压器的,这样变频器就对电机失去保护了。

网友F:
请教: 变频器一拖多时,是不是要求所带的电机型号必须都一样呢?是不是可以同时启同停?若可以,变频器要功率或额定电流要留多大的裕量?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F:
非也非也,变频器带变压器做可控电源在应用中挺多的,我们的tigerpower变频器就是不但带电机还可带变压器、磁阻电机、同步电机。要不要过来做做实验,过过瘾啊。十六大都说了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网友F:
这样的应用很多!比如在纺织行业“动变频”(中频发电机组)改“静变频”的改造中,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T:
是否是解决电机的电压和频率转换问题才这样设计的?其实用大功率变频变压电源就可以一下子解决.这种情况主要用在进口设备上,主要解决市电电压和用电设备电压和频率不匹配问题.不知说的可对? 我公司在这方面有工程实例,有需要的话可以免费咨询. Email:leiailing1018@sina.com 13751008189 雷

网友U(2004-01-12):
三菱的高壓變頻器確實有在變頻器與電機間使用變壓器來變壓這是不爭的事實 個人淺見 1.將變頻器的載波頻率固定在1KHZ。 2.在變頻器輸出側插入一個電抗器與電容器﹙將SPWM還原為sine波型) 3.可能在輸出變壓器的銅損、鐵損設計上須稍作改善

网友V:
有些人果然是菜鸟,还喜欢夜郎自大,不懂装懂!变频器后面带变压器的应用在我们这里不要太多哦,要不要来看看啊?

网友W:
不要少见多怪,变频器带变频器有什么奇怪,变频器本身就是一种电源,有的变频器要求特殊的电压和频率,有一个变频器当电源去拖动另一个,我就做过,但是要注意配合,因为电压随着频率的变化也有变化,而且带载和空载时数据不一样。

网友X(2004-02-16):
我们有解决这项技术的产品,包你满意,求购吗?

网友F: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出是380v,500Hz,载波频率是15KHz,变压器的变比是1:2,不知道为什么,原边的匝数必须高于90,否则就过流保护! 还有就是当原边匝数为128匝时,原边串300微法的电容时电流为180A可变压器不到30分钟就超过150摄氏度了,变压器的设计应该可以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哪位前辈知道请赐教,在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F:
我刚从公司辞职出来,还想在工控行中继续奋战,想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请大家帮忙好吗?工作经验两年. 联系方式: azmdnsh@sohu.com 13693114722

网友F(2004-05-18):
变频器后面加变压器,这种应用方式是有的,我以前用过,是因为日本110V电机,电流大,不过用的是中频变频器

网友Y:
长见识.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不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