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连接请教

楼主(2004-02-24):
OPC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连接是不是只限于局域网内部,支持TCP/IP吗?

网友A(2003-12-29):
只要能ping 到,就可以用OPC连接.

网友B:
能ping到不一定能连接。除非使用OPC XMLDA等可以跨局域网的。

网友C:
理论上能PING当然都可以连接,但在实际运作中显然是有不少问题和细节要考虑的。

楼主:
是不是一般只有在局域网中,比较稳定的运行?

网友C:
局域网目前已经连接的,我还没发现太大的问题,一般都是自己没有设置好,否则运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以为。

网友(2004-02-24):
两台都装了WINCC的计算机用串口连接 可以实现OPC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连接吗? 请诸位帮我答疑解惑

网友:
我在联两个计算机时,为什么在客户机的opc group的系统参数中找到的服务器被打了一个红色斜线。 局域网连接正常,服务器的dcom也照说明书配置的, 为什么呢?

网友D:
服务器运行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