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编程问题

楼主(2004-02-24):
哪位知道step7编程时有没有第一次扫描执行的中间继电器? 另只有上升沿执行的指令怎么表示?

网友A:
你去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可以使用的(p),(N)等。

楼主:
我没有编程手册。。。。有下载吗?

网友B:
step7中根据不同的条件使用不同的OB块,所以你可以把程序添加到OB100,OB101,OB102中,最简单的是程序中直接接通一个中间线圈即可。

网友C:
告你个地址 http://www.progress-cn.com/document/

网友D(2007-04-01):
“step7中根据不同的条件使用不同的OB块,所以你可以把程序添加到OB100,OB101,OB102中,最简单的是程序中直接接通一个中间线圈即可。”这几个块分别有什么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