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控制伺服能达到效果吗?

楼主(2004-02-24):
伺服电机 主从跟随 从电机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入 时刻调整从电机的转速 现在的情况是从电机跟随转速为400rpm/min 电机的转速误差是正负4转(指瞬时,平均误差很小) 我现在的给从电机的调整量也就是0到10转 用软件测试出如果我给电机一个1转的指令,它的响应为10毫秒 而且是在从-2转到4转之间 震荡 如果给一个4转指令则是从2转到6转之间震荡 另外电机的响应时间为10ms左右 而我给的调整量基本是1ms给一次 请问一下 在这种转速误差下 这么小的电机调整量能起到效果吗?

网友A:
看不到了,呵呵

网友B:
转速控制的精度应该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和电机无关。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