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关于UC/OS移植到Intel80C196??

楼主(2004-02-24):
请各位前辈指教,刚才我第一次发帖,不好意思

网友A:
用UC/OS移植到Intel80C196这个我没有接触过,公司有人在做,不过UC/OS的免费版本bug奇多无比,基本上换一个版本就要收费,如果要开发的话要考虑成本,不过用来学习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