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急求助:三相电与二相电之间如何变换??

楼主(2004-02-24):
各位大虾: 我现在做一个DSP控制的变频调速器,在一本DSP的资料上面是把三相电压转换成二相表达式,再由此得到空间矢量。可对于三相转换为二相这一部分很不清楚 ,求教于版主及高手:请指教! 不甚感激!

网友A(2003-03-10):
说起来比较复杂,你可参考一下西安交大出版的《电机学》

网友B:
失量合成。复数学过吗?

网友(2004-03-29):
可以改变参考坐标系来进行变换吧,二相旋转坐标系和静止三相坐标系间d-q 和a,b,c

网友C:
不是将三相转换为两相,而是用两相去等效三相,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