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为TD1000-4T0055G显示“OFF”

楼主(2004-02-24):
我有一台华为TD1000-4T0055G变频器上电显示“OFF”。几分钟后正常,连续上电接触器吸合时间逐渐加快,缓冲电阻没有问题,电容没有明显问题,减小缓冲电阻后有所好转,但不是根本办法,吸合时直流母线电压515V,没吸合时500V-509V变化。请教李老师支着。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样,是否是输入电压低了点?

楼主:
输入电压没有问题,同样的机器还有几台,要不要换一下电容。是不是华为机器时间长了,电容有点失效?

网友B:
应该显示P.OFF吧?是电解电容的问题,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