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远距离传输

楼主(2004-02-24):
有没有了解微弱信号远距离传输的可行性(100m-200m)

网友A:
微弱信号最好不要远距离传输,采用变送器比较稳妥。 慎!

网友B(2005-08-08):
如果不采用变送器或通讯的方式(信号放大/转换),几乎不可能实现100-200米的传输距离。

网友C:
要放大后可以。

网友D: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公司的光纤传感器100米到200米距离没什么问题。 游报根0755-83680810/20-845

网友E:
到底是什么信号?有多微弱?只有知道这些,才能考虑传输多远.

网友F:
同意闵先生1

网友G:
不知道信号隔离器行不行?

网友H:
同意闵先生:应该先了解信号的特性,才能考虑传输的可能或要求。

网友I:
若转换成电流信号可能行!

网友J:
加中继器也可以

网友K:
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把小信号变成标准信号4-20mA,一二百米,一两千米也一样传送

网友L:
没错,还要综合考虑产品的成本,对系统性能的各项指标才可以!

网友M:
不知你的微弱信号具体值是多少? 我们曾经给客户提供过一种0-50mV转4-20mA的电压信号隔离转换器,是SIP 12 IC封装方式。输入/输出/辅助电源之间的隔离电压 3KVAC 三隔离。产品型号:ISO U-P-O系列。 详细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    请先看看技术指标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