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重心的东东^^想求大家帮帮我出出主意:(

楼主(2004-02-24):
我们要做一个找重心的东东,打算用三个测力传感器,然后在三个传感器上支撑一个用来放被测物品的平面,传感器的量程要求在200kg左右,我想问问大家这个传感器最好怎么和支撑面连接,还有传感器怎么选:(? 还有大家谁有作过这方面项目的哥哥姐姐们,给点意见。 小妹我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正在做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定方案。我想传感器不宜和支撑面直接接触,因为这样支撑面无法固定,我的设想是用一个套筒和支撑面固接在一起,传感器放在套筒里面。传感器的选择要看你要达到的精度了。你的方案是怎麽样的?还有你的数据处理怎么搞?大家可否讨论一下? kong_zi@etang.com

楼主:
哦啊这样的啊;( ]我想啊 传感器和支撑面之间可以有两个支撑面,设计为升降式样,等你要测量的dd放好之后再用液压或者其它驱动使两个支撑面接触受测.还有就是你说的放在套筒里可不可以设计成球面接触.__ 至于数据处理的话,能不能用一块数据处理板卡接入pc.... 再讨论^^^

网友B:
兄弟姐妹们,我这边完全解决了,传感器(单维力和2,3,4,5,6维力)及支撑架设及加工件都可提供(可以升降、固定调节),包括压力中心的计算、数决处理等等问题解决,我这边开发的设备已经成熟了,并且已经申报了专利。跟我联系吧,0551-7122236,7122317,7122237,13805601577,www.sunsortech.com。

楼主:
能给点资料看看吗? 让我看看适合不?/:((( yuanyue606@sina.com

网友C(2004-04-07):
苏尔先生: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设计思路。我公司想求购这种设备。

网友D:
苏尔:你好!能否提供点产品操作说明及不同产品使用选型?或许可以为您卖点东西! dustya,hover:你们好!能够交流称重系统设计的一般原理和流程?或许我可以用PLC我可帮助加一些功能等等! 朋友们,我的EMAIL:roueas@126.com

网友E:
如果你是要做机器人脚部感力传感器的话,建议你与机器人脚的机械设计一并来做。应变片式压阻式电容式均可实现。

网友B(2004-12-07):
各位,办公电话更改为:0551-7122236,suer@sohu.com,需要资料请通知,上述产品一般统称为测力台,因为实际使用的场合要求,型号各异! SUNSOR系列测力台是体育科研和康复评定领域的运动生物力学分析、步态分析不可或缺的工具,可实现多个测力台的信号同步采集分析,可与EMG和运动解析系统兼容同步使用进行步态分析。该产品有多种型号,并且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定制。SUNSOR系列精度高、频响好、量程范围宽、耐冲击力强,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产品可靠性优于同类产品,并且有强大的软件分析功能。 性能: ●可实现多个台子信号同步采集分析,分屏显示,曲线可局部放大 ●强大的软件分析功能:多线程力信号采集、压力中心(COP)计算、COP的包络轨迹显示、二十几项参数计算和显示、多分量力/力矩动态曲线显示、合力曲线显示、力分量夹角计算和显示、动量冲量能量计算、频谱分析等 ●RS232/USB数据采集接口可供选择。 ●开放的数据输出格式,可与SEMG和运动解析系统兼容同步使用,并可以多台联用。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开发处理软件和导出新参数,建立处理软件与应用软件之间的共享数据库或动态链接库。 ●专利结构,不锈钢/铝合金表面,外型美观,自动校平,安装简便可靠。 类别 型号 单维力测力台 Sunsor1020 Sunsor1220 Sunsor1250 多维力测力台 Sunsor3020 Sunsor3220 Sunsor3310 Sunsor3350 Sunsor 4000系列(CAN总线,多台联用(1-31台),同步触发,实时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