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如何控制

楼主(2004-02-24):
我用的一个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但我的PLC只有一个脉冲输出端,请问只能通过接线方式改变(即继电器切换)来实现正反控制吗?

网友A:
你可以单独接一个方向信号。

网友B:
不能。伺服电机换向必须要考虑刹车和定位精度的问题,必须通过程序修改实现。可以找三菱的人试试 www.leiyao.com.cn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不是必须用两路脉冲来控制?如果速度很快的话?

网友C:
脉冲加方向就完了 搞什么双路脉冲阿

网友B:
to 阿拉丁 我有mrj2s的英文手册3M,你需要的话,发给你 www.leiyao.com.cn

网友D:
加一方向信号1

楼主:
我用的也是三菱的MRJ2S,可是我看接线图,位置控制时那个方向端不是方向信号,而是比例控制和力矩控制,而在速度和转矩控制时是方向信号.我实际时未测试,现在是用的SIEMENS的S7-200两个脉冲输出端来控制的.尤里兄弟,我的MAIL zkq619@163.com

网友E: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F:
TO尤里: 请给我发一份好吗?luck8168@163.com

网友G(2004-07-05):
也顺便给小弟发一份,谢谢了。syk_719@163.com

网友H:
位置型伺服控制(发脉冲)是可以用单路脉冲输出加一路开关量控制正反转的。 尤里兄说的复杂了。如果楼主精度不要求太高的话(高就不用S7-200了:))就用Killer2002说的方法。脉冲控制转速和加减速,当速度为零的瞬间就可以用开关量的高低电平对应正反转了。日本的伺服都有这个功能的,什么松下,三菱,安川这类的,顺便做个广告,呵呵:www.dmxtech.com代理的台湾第一大/亚洲第二大电机厂商TECO东元伺服,兼容松下伺服法兰尺寸,所有功能都有,价格绝对比其它任何日本、台湾的伺服都便宜,。 一般脉冲控制的伺服有以下3种方式正反转: a.2路脉冲,某一时间就一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反转。 b.2路脉冲,同时输出,但是脉冲时间差半个周期,频率相同,靠判断“相位差”对应正反转。 c.就是最便宜的1路脉冲控制转速和加减速,另外1路开关量高低电平对应正反转了。 如果有错误还请各位高手指正! :)

网友I:
方向是由电平控制的,加一个物理开关或晶体管(电子开关)就可以实现了。其实伺服控制器内有一个加减计数器,脉冲为计数输入,方向控制加还是减。如此而已。

网友J(2010-01-06):
我用三菱FX1N-40MT 的PLC, 安川SGDV-5R5A01A伺服器, 脉冲+方向 的位置控制方法。Pn000  pn200 pn50A Pn50B   参数都设置了  Y0 ON  Y4 OFF 也不反转

 为何只能单向运转?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实际测量一下方向信号是否有输出,查一下伺服手册,是不是把脉冲模式设错了.

网友K:
加一个方向信号呀,然后把伺服参数改动一下就好了,改成脉冲加方向

网友L(2019-01-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