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开关柜中断路器合闸/跳闸状态的检测

楼主(2004-02-24):
请教:高压开关柜中断路器合闸/跳闸状态的检测 哪位大哥顺带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掉牌"信号和"手车"信号.

网友A:
可以通过直流操作屏上的信号灯来看出油开关的状态,也可以在油开关的操作机构上看出。 信号一般有两大种,1:预告信号,声音为电铃声。一般的有接地保护,轻瓦斯,温度等等。2:事故信号,声音是电笛声,一般的,一旦有事故信号发出,一定有断路器跳闸。 我的单位,没有手车式开关柜,所以手车信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把断路器的一个长开或长闭引到一个输入点中,读这个输入点的状态(开或断),即可判断断路器合闸/跳闸状态.

网友C:
我刚给人做了一个产品,就是高压开关测试仪,有好多指标,你是想做产品测试还是了解一下

网友D:
手车是指你的高压开关柜里的断路器是手车式的(如果是固定式的就没有这个信号). 手车信号是显示断路器是否在工作位置或者试验位置及退出位置的一个或二个信号灯

网友E(2004-04-16):
这个很简单嘛!我们有现成的断路器开关状态检测模块,并且配带开关状态显示模块。有意向给我mail吧!

网友F:
如果有手车信号那你选用的一定是手车式断路器,手车信号说简单点就是限位开关的反馈信号。它有到位和实验状态两个点,如果两个指示灯都不亮就是处于中间装态,此时你是合不上闸的,它有连锁点给合闸开关,而掉牌则是那两路报警信号啊,任意一路跳都会给掉牌一个信号,点亮掉牌信号灯。柜子上是一路无源干节点。留给直流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