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用来完成信号的产生和测试系统还需要什么附加设备

楼主(2004-02-24):
除了Labview软件外,还需要什么呢?请大家推荐一下 主要针对的是振动信号的分析

网友A(2003-04-27):
需要加速度计,动态信号采集卡

网友B(2004-02-24):
采集卡没有啊

网友C:
咔咔, 如果你不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不需要观测替他系统的数据, 光用采集卡也可以拉, 不过,大概没什么必要吧?!! 赫赫

网友D(2004-04-28):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AB VIEW 串行通讯中怎麽把波形信号转化为字符串,在接收端又怎麽把波形还原回来?谢谢!E-mail:livy-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