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 故障--奇怪

楼主(2004-02-24):
我的MM440,没有加进线电抗器之前,也烧,但显F0022,测量发现整流模块坏,加电抗之后一直是变频器的电源部分烧坏,爆炸,整流模块没有问题,请赐教

网友A:
你的电源电压正常吗?

楼主:
电源电压390V,正常,不波动

网友B:
再检查整流模块.可能坏了.

网友C:
是开关电源坏吧?!我感觉是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你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