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变送器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04-02-24):
传感器与变送器是不是一回事,请详述

网友A:
傳感器是0到5v輸出,而變送器是4到20mA輸出,只次不同而已。如果還有疑問,可來電。021-64793899 徐先生

网友B: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区别就在于输出信号??申城浪子的说法不敢苟同.......

网友C:
哈哈....就输出信号不一样吗?谈笑而已,n多地方不一样哦。 输出信号只是其中一点而已。

网友D:
0~5v输出已经是变送器了,传感器的信号是没有经过放大的mV信号输出.

网友E:
我这样理解:传感器是测量各种物理参数并将其转变为电信号输出 变送器则是将检测元件的信号转换成统一标准的信号或数字信号可以供显示\记录\或控制之用.模拟式变送器也包括测量部分.

网友F:
我对这两种东西也是很迷糊啊,好象还是没有人说清楚啊,知道的话请多指教呀,菜鸟在此先谢了

网友E:
我想请问一下萝卜白菜你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G:
前边有过讨论

网友H:
曲儿说的比较准确! 申城浪子:不要误人子弟好不好!不懂别装懂!

网友I(2009-02-18):
我想问一般的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经过变送器放大之后得到的信号呢  还是只是mv的  要是mv的话,岂不是在传感器之后要加一个变送器硬件才能把信号送给模拟量模块的输入端口??期盼经验丰富的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