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温度控制

楼主(2004-02-24):
现有一3米长直径为8cm的钢管,欲对通过管道的液体进行加热,温度保持200摄氏度,误差为1度,要求整个管道内每一点温度均相同,由工艺条件所限只能采用电热丝加热。在管道外包有陶瓷,电热丝环绕于陶瓷上,3米长的管道最多允许分成5段加热。现在的问题是,一、若电热丝均匀环绕的话,管道内轴向温度的分布为单驼峰状,两头低,中间高,二、若管道分段加热时分段太多,段与段之间点的温度不易控制,因此最多允许分成5段加热。如何缠绕电热丝以保证管内温度一致,please help me!

网友A(2003-02-18):
既然是对通过管道的液体进行加热,测出口温度加控制不就可以吗?

楼主:
温度控制本身不难,但在如何保持管道内处处恒温,热源是关键!

楼主:
测出口温度只是能保证出口的温度满足要求,不能保证管内每一点的温度均为200度,谁有有关电热丝加热方面的资料?请与我联系huangyiyu@mail.buct.edu.cn 万分感谢!

网友:
有必要保持管道内处处恒温么?只要出口的温度保持200摄氏度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工艺要求必须如此

网友:
在管道内均匀安装5支温度传感器,管道外均匀缠绕电热丝,用5个控制回路分别控制5段温度。最好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B(2004-02-24):
我建议你用子母表组成的小型集散控制系统,性价比绝对有优势。请 系:TEL:0755-27017502 温先生

网友C:
关于段与段之间的温度一致性问题,可以试试采用以下思路: 1. 用其中的一段做为基准段,其它段采用示差热电偶进行跟踪式温度控制; 2. 在钢管的外壁,设法镀一层高导热金属材料,如银,由此来减小钢管管壁的温度剃度; 3. 对于200℃这不高的温度,最好不要采用丝状加热器件以及陶瓷绝缘层,这样会使得热阻和工作量巨大。如果可能,最好用柔性电加热材料直接缠绕; 4. 另外,如果工艺条件允许,可以在液体流过钢管前在一个单独容器内先将液体预热。

网友D:
我司已为某大型国有企业解决了50台材料分析加热炉长期以来温度不均匀和不稳定课题获得客户好评。 客户的加热炉是1-4米三段加热,我们采用了本公司的“可编程过程控制器”进行串级PID温度,对炉内温度进行粗调和细调。 您可以采用电热丝均匀环绕,至于单驼峰温度分布问题,可以分别在中间区和端点各插入一个热电偶,然后利用控制器的串级PID,将构成统一的控制布局,以使管道的各点温度分布均匀。 请看 http://www.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