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66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24):
一台施耐德30kw变频器带动一台15kw电机,加速、恒速时正常,在减速、制动时有时会出现跳闸,报故障为接地或短路。检查线路正常,电机正常。延长减速时间也没有排除故障。改变制动方式,由斜率制动改为自由停车后一切正常。 该电机是双速电机,原来采用接触器控制,现使用变频器控制,将低速绕组短接。 可能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楼主:
看看变频器与电机的配置是否符合施耐德变频器的要求,有可能是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还有看你的负载是什么,如果是大惯量,负载变法太快会出现接地和短路故障。我曾经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 www.leiyao.com.cn

网友B:
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可以发给我.wuchunning1000@sohu.com 工作上想多了解些产品资料.谢谢

楼主: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可以电话联系13018210271 共同探讨

网友C:
你好!谢谢!这台变频器我们目前使用自由停车后没有出现故障。负载不属于大惯量,是皮带传动。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还是对这个传动。这台电机是△/YY双速电机,使用变频器时,用接触器将低速绕组短接,高速绕组接变频器的输出端50Hz。当接触器没有吸合时,电机仍然是高速运转,而不是低速。是什么原因? 变频器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变频电机的结构和不同电机有什么不同? 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