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糸列通迅问题!急!急!!!

楼主(2004-02-24):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工程是用三菱FX糸列PLC。现在要做1:1和1:n 联接通迅。请问它们主站和从站的设置是怎样的,还有主从站的数据区是怎样分配的。 多谢!!

楼主:
参考FX通讯手册!

工控啊!

网友:
你可以查看FX COMMUNICATION MANUAL 即可!! The FX Series supports the fllowing 5 types of communication. 1 ) N:N network Data transfer with FX2N, FX2NC, FX1N, FX1S, FX0N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can be performed on the N:N basis. They can link data of a small-scale system if using this network. For system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ubsection 1.2.1, specifications refer to chapter 3, wiring refer to chapter 2, settings, the number of transferred data and example program refer to chapter 4,diagnostics refer to chapter 12. 2 ) Parallel link Data transfer with FX2N, FX2NC, FX1N, FX and FX2C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can be performed on a 1:1 basis for 100 auxiliary relays and 10 data registers. With FX1S and FX0N data transfer is performed for 50 auxiliary relays and 10 data registers. For a system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ubsection 1.2.2, specifications refer to chapter 3, wiring refer to chapter 2, the setting and example program refer to chapter 5, diagnostics refer to chapter 12. 3 ) Computer link (Data transfer using dedicated protocol) Data transfer with RS485 (422) units can be performed on a 1:n (16) basis using the dedicated protocol. For system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ubsection 1.2.3, specifications refer to chapter 3, wiring refer to chapter 2, setting of communication format refer to chapter 6, dedicated protocol refer to chapter 7 & 8, diagnostics refer to chapter 12. 4 ) No protocol communication (Data transfer using RS instruction) Data communication with a diversified RS232C unit including personal computers, bar code readers and printers can be performed using no protocol communications. This communication uses RS instruction’s or an FX2N-232IF special function block. For system configuration refer to subsection 1.2.3, specifications refer to chapter 3, wiring refer to chapter 2, setting of communication format, RS instruction and example program refer to chapter 6 and 9, diagnostics refer to chapter 12. When using the RS instruction, for setting the communication format refer to chapter 6, for the RS instruction and example program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9. Or when using an FX2N- 232IF, for setting and example program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10. 5 ) Optional programming port The port can support a programming protocol, if connected to an FX2N-232-BD, FX0N-32ADP, FX1N-232-BD, FX2N-422-BD and FX1N-422-BD for FX2N, FX2NC, FX1N, FX1S Series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For notes on use, refer to chapter 11, diagnostics refer to chapter 12.

网友A:
你在哪里搞的PLC?有编程手册的不行的,必须要有FX系列的通讯手册,上面讲的很详细,从硬件到软件,还有程序事例 三菱的网站也许可以下在此类资料 别不多说,说了也是白说 有资料也够你搞一两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