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LED V6 V18 亮是何原因?

楼主(2004-02-24):
急!!!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请说出变频器的型号

楼主:
型号为ACS 6040210-03!

网友B:
你能进入控制盘界面吗?进不了,为通讯故障,检查通讯链路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控制盘坏了? 或者是通讯线有问题,都换成好的还会出现问题吗? 也就是说如果不插控制盘的话会出现这种问题对吗?

楼主:
高手都,,,,了?

网友C:
没人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D:
你说的V6在NIOC-01C板上吧,表示故障,V18在NAMC-11C板上,也表示故障,是上电就有吗?那就是变频器初始化时,检测到了故障,通常是控制盘丢失,控制盘装好了吗?先做这个检查吧,控制盘不会接错位置吧?此事常发生。不行请联系13707172085

网友E:
打电话联0755-83843111-102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