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松下FP2与松下GV50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24):
我用的是松下FP2型PLC,触摸屏用的是松下GV50的彩色10.4寸屏,现在用RS232方式通讯,通讯参数设定、连结线、还有读写控制区的地址均已分配,现在PLC与触摸屏通讯不上,请教在此方面熟悉的朋友多多指点,谢谢! 我的E-MAIL:yjjun-hbjz@21cn.com 电话:13867869028 杨俊

网友A:
请问你有松下GV50触摸屏使用说明书的汉化版吗?可否给我发一个过来啊?我是个学生,正在做毕业设计,就是哪个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懂,给我发个过来啊,谢谢啊

网友A:
哦,查点忘了说我的油箱: qingshang666666@163.com

网友B:
plc用rs232c接头,gv50用rs485-25接头试一试,通讯线间的连线要接地里面只有三根线。

网友C:
同时松下的产品,做屏幕工程的时候只要选择好PLC类型,软件一般不需要设置了。 怀疑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请仔细检查。 串行通讯口与电脑通讯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