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动英文的朋友看一下这是什么继电器啊?

楼主(2004-02-24):
Fan-Type Control – A thermal control designed such that the contacts close on temperature rise. Also referred to as “close on rise,” or “normally open.” Limit-Type Control – A thermal control designed such that the contacts open on temperature rise. Also referred to as “open on rise,” or “normally closed.” Disc Cup – A cup that holds a disc in place on a disc-type control. Bumper – An actuating pin that transmits motion from the sensing mechanism to an actuating arm. Castellation – Posts affixed to a thermostat switchcase that serve to align a mounting bracket. 最后2句是与继电器相关的术语,我实在是不懂什么意思,谢谢你们谁来帮我一下吧.

网友A:
陈华:《我翻译了一下,你们看一下应该怎么说比较好.》 本论题共有1人回复      扇型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闭合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闭合" 或"正常断开".      温限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断开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断开" 或"正常闭合".      为什么2个意思相反的词,一个叫扇形控制,另一个叫温限控制呢?而且在网上也查不道类似的说法,谁能告诉我中国到底有什么说法吗?不照字面来翻也可以.请大家指点啊 陈华

网友B:
~~~~~~~~~~~  扇型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闭合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闭合" 或"正常断开".          温限控制--一种设计为在温度升高时接触断开的温度控制方式, 也叫"温升断开" 或"正常闭合". ~~~~~~~~~~~ 第一种是不是“风扇型控制”?为防止温度过高,当温度达到某个值触点就闭合,风扇开始转? 第二种可能控制的是加热元件,温度太高了,断开触点停止加热,所谓温度限制? 个人愚见:)

网友C:
扇型控制——使用“常开”触点,温度升高达到设定后风扇开始工作降温。温限控制——使用“常闭”触点,温度正常是控制回路工作正常,温度过高时触点断开,输出外部报警或直接断开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