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DH+和DH-485两种网络的联接

楼主(2004-02-24):
我是煤矿的做监控系统维护的,现在我们矿上有一套以AB 5/04控制器组成DH+网的控制系统,另有一套以AB5/03控制器组成DH485网的皮带控制系统,现在我们想将两套系统联起来,但不知道这两种通讯方式的联接需要什么设备,有没有可行性,想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寺河您好我公司是做通讯接口系列产品的你想将两种不同的控制系统联起来也许你看了我公司产品后会有所帮助。 我个人想我公司的串口服务器和MODBUS数据网关应该可以让你实现这个愿望将两种不同的系统联起来如果将系统中走的网络协议统一起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兴趣联系我们。 北京中新创 李振龙 04/2/24 010-62194531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简单得问题,只要是AB公司得任何一个代理都可以给你一个满意得答复,在AB公司得系列产品里有解决方案!!!